Y450艰难维修

楼主(2016-10-01):
开机到1.2掉电,能见坚挺5秒,又不像通病的小版引起的,打电感发现1.5没有,在查发现没开起阿,开启脚电容短路拉,栽掉后,还一样啊,打小班的开启不对,被拉低啦,换PU1芯片,电流上去拉,还不亮啊,VGA的八角管电压不稳,换掉后,才亮机阿,还忙没来得及拍图,请谅解阿

网友A:
大家顶顶啊,给点分阿

网友:
1.5V是撒子东西? VGA 显卡供电?

网友:
你比较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顶顶啊,给点分阿

给你加分了 下次写的详细点 如此描述 好多估计都不理解

网友:
VGA八角管什么东西啊,真心是看不懂?Y450小板接触不好掉电是通病的,建议下次发帖出来的时候能不能自己再看一遍,能表达出自己的意思再发出来?而且好多错别字。。。

网友:
楼主不给个图  哎

网友:
正好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楼主要是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
y450好像1.2v滤波坏的比较多

网友:
是啊  ,不知道你在说 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