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土炮溫度與時間設定

楼主(2016-10-01):
最新土炮溫度與時間設定,經過不斷實驗,與失敗,最終獲得最佳設定參數ˋ如下:
1.上熱風槍設定220度風速4(上方使用可調溫熱風槍)
2下預熱(電陶爐)設定200度後自動關閉
3開啟電陶爐,當溫度到達180度時,開啟上熱40秒,此時觸碰BGA IC應該已經完全可移動,再熱5-10秒,關閉上加熱
PS : 下預熱溫度測試線,儘量靠近 BGA IC旁,BGA IC下方助焊劑於80度時沸騰

网友:
这个温度设定和选用设备有关

网友:
使用溫測線測溫度因該與設備無關吧.......................................

网友:
温度曲线跟使用设备,使用环境都有密切的关系,不能一昧地照搬过来.加热方式有红外砖,热风枪,或者光波炉,升温时间都不一样,使用者所在地方温度又所有差异,南方现在还是二十几度,北方有些已经低于10度了

网友A:
预热时间(s)  60—150             回焊时间(s) 40--50     焊接峰值  210--220(℃)       初始溫度 30度(台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预热时间(s)  60—150             回焊时间(s) 40--50     焊接峰值  210--220(℃)       初始溫度 30度( ...

谢谢朋友的参数,这几天就研究土炮了,能否发一个您的土炮的照片供大家参考,谢谢!!!

网友:
謝謝你解決了我的疑惑

网友:
楼主,这电陶炉能设定温度吗?只看到能调节功率啊、

网友A:
需要将电陶卢插在温控器输出,由温控器控制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将电陶卢插在温控器输出,由温控器控制温度

楼主的方法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预热时间(s)  60—150             回焊时间(s) 40--50     焊接峰值  210--220(℃)       初始溫度 30度( ...

谢谢朋友的照片,您的电陶炉已经改造过了吧,上测温线和下测温线分别安置在什么位置?

网友:
下测温线<放置PCB  BGA IC 旁邊

网友:
避免下預熱升溫過快,將電陶爐設定於取暖模式 520度, 30-180度大約 3分鐘

网友:
这论坛,强人好多哦

网友:
预热时间(s)  60—150             回焊时间(s) 40--50  都可以手动调整电陶卢输出功率来达成

网友:
温度上升斜率和时间可手动调整PCB与电陶卢距离和输出功率来达成

网友:
搞这个是焊什么用的?如果是笔记本等芯片,何不买个BGA台呢

网友:
维修量不多......................................................

网友:
请问自制影片如何上传................................

网友:
电陶炉调节功率就与输出温度和温度上升斜率有比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