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镭龙R6770-1025GD5小修

楼主(2016-10-01):
电脑跑2R,喇叭不响,显示器不显示,换显卡屏幕显示,故障定位在显卡,显卡是盈通镭龙R6770-1025GD5,A卡,看见就有点烦,仔细发现有掉件,位置号B4,对比其他发现B4应该是个电感,怎么这个显卡用B开头呢?

网友:
怎么开看不见图片

网友:
用料板拆一个B开头的出来装上试试,好像是温感的原件

网友:
然后呢,好了???

网友:
这样就好了么?!

网友A:
那就装一个电感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装一个电感试试看...

已经修好了,就是装了个电感

网友:
有电路图就容易多了,没图就只能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