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6-10-01):
偏光膜問題,當偏光膜不良時,要如何確定偏光膜的度數

网友:
另外請教如何判定是內膜或是外膜不良

网友:
一般都是0度的,测度数只能用已知度数的膜来测,上淘宝买吧。一般都是表面膜坏的,眼就能看出来,起皱,变白,像水迹一样的就是坏了,前几天我才换过一台电视膜。问一下威望怎么来的,能给我加点吗?没有这个不能兑东西了。

网友:
每天上论坛,多发文,多回答

网友:
最直接的更换就好了

网友:
用已知度数去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