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没装,实际却铜箔直链???问题

楼主(2016-10-01):
如上,R1923是为了防止2个pg其中有短路,拉低了。然后h直接链接,也能理解。。。。也就是说,直接链接2路pg,有一路正常,另一路也正常。反之一路坏,另外一路也坏;相当于相与了。。。。等同于这下面的电路:所以这里的电阻R1923 是DY。。。2路采用一路就行了。。。
但是,为什麼会是铜箔直接相连呢????我实际测量是铜箔啊。两端都是3V。这说不过去啊。因为下面的电路还有问题。只有S0_PG 3V  imvppg开漏输出,不过被cpu芯片拉低了,为0.所以,第4脚输出的SYS_PWRGD为低。直接去到了桥。那么DY的R1923实际上是铜箔直接链接的。
所以,我实测的2端都有3V,要么是图纸标注错误,要么就是料号错误。大家怎么看?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DY表示元件不装不代表全部不直连,有的厂家良心点还会在图纸上标注不要直接的英文标示

网友:
没有看懂过

网友:
正常,凡是0欧电阻的就要小心了!

网友:
图纸有时候不是太准

网友:
图纸 标示不代表一定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