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不开机 +15V不正常,移花接木维修是否稳定求教、?

楼主(2016-10-01):
+15V实测只有2.5V,故5VS5 3VS3无法输出,查了半天没找到元凶,看到PR258被省,所以把RP248电阻搬到PR258开机正常,机子也显示了,但不知道这样改是否稳定?大师指教

网友:
看看EC LDO我一起遇到过

网友:
看看是不是PQ56出问题了·先把15V修出来吧··

网友:
这样也是可以的。。。不怕

网友:
电阻+15V那端实测只有2.5V你光移花接木这里怎么行后续15V不止开启这两个转换电压,怎么可以显示。。。。。

网友:
难道+15v仅仅转换3   5v的南桥待机电压吗?楼主危险啊  还是找到元凶。

网友:
不错,应该稳定

网友:
15V是升压电路那边问题吧 查升压二极管和升压电容

网友:
写的那么生动,楼主口才真好

网友:
PQ56控制第二个MOS管G极,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

网友:
可能 是PQ56问题 应该换一个试试

网友:
修得好很巧妙,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升压那里问题,上次遇到ec坏的

网友:
vin电压代替15v适配器模式是没问题。
单电池模式,当电池电压下降9.5v以下,导致5v后续电压不能完全导通,电池还有电的情况下掉电

网友:
应该稳定,看一下15V还去了那里,最好把15V修好

网友:
若后续没有转换电压,你这样修法,当然稳定,放心好了。

网友:
这样修是可以的,就是待机的时候比较费电,待机电流会比以前大很多哦;既然公共点连过去可以用,就重点查15V的来源!

网友:
15本身有问题还是过了电阻就变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