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gt-i9500换过一次屏又摔了一次现在可以开机屏幕点不亮什么原因?

楼主(2016-10-01):
三星gt-i9500换过一次屏又摔了一次现在可以开机屏幕点不亮什么原因?

网友:
摔过的机器 不好确定故障

网友:
在换下屏看看 不行就查主板了

网友:
先换一下屏幕试试吧,也许是换的屏幕质量问题呢

网友:
请问你们谁有这款机型的屏幕,麻烦报个价!谢谢

网友:
屏幕坏了检查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