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巨龙科教IP Touch按键锁解锁怎么弄?

楼主(2016-10-01):
深圳巨龙科教IP Touch一体机,开机能亮 显示按键锁,怎么弄?求高手解决!多谢了
解锁

网友:
戴尔的好像是按住菜单键15秒,自动解锁,你这个就不知道了,建议你打官方客服电话问问,或者直接刷程序

网友:
能找到程序就刷一下吧

网友:
多按会菜单键 试试 会解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