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行N68S自动上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6-10-01):
昨天接到一块板,说是自动通电,是一块翔升风行N68S的

这个品牌的板在我们这很少见。

管他什么板,管他什么自动上电,到手上看到CPU供电那边有几个电容鼓包,直接代换.

然后上电,果真是自动上电,断电,COMS放点,通电,还是自动触发,不管他先,先让它通着电/  先触摸各大芯片,我去,网卡巨烫,断电,直接干掉然后在上电,本以为是可以恢复正常跑马的了,谁知不触发了,拿起表笔,检测主板的待机条件,VCCRTC,RTCRST#晶振,3VSB,RSMRST,刚测到稳压器1117,找到问题了,1117输出只有0.9V
.

明显偏低,然后直接到料板上拆一个代换,上电,触发了,加上负载,跑马。然后又找了一个网卡IC换,

搞定收钱!

没多少分了,求加分~ (加分不减自己分!)

网友:
主板还真修得不多

网友:
这个好修,新板不好修了。

网友:
我的”耗子“滚轮被你磨损了0.000000001mm,你赔不?

网友:
嗯,看样子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A:
网卡坏会自动上电?为什么折了网卡会触发,难道网卡拉低3VSB会自动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坏会自动上电?为什么折了网卡会触发,难道网卡拉低3VSB会自动上电?

老板子情况很多的,无法一一详细说明。

网友B:
网卡短 把1117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短 把1117烧了

是的网卡工作也与3.3伏sb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短 把1117烧了

网卡短路也会引起1117输出脚对地阻值偏低

网友C:
还是老板好修谢安,新板子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老板好修谢安,新板子头疼

老板子问题多你这是没修多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