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迅维首发 快克850D 风枪温度校准方法

楼主(2016-10-01):
全网迅维首发 快克850D 风枪温度校准方法

补充:
在调试先在电位器上原先位置用油性水笔先做个记号

在调力度不要太大  看表慢慢调
调好温度再试上升下降几十温度看准不准

网友A:
是利用万用表的测温功能来校准,可我的成用表没这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利用万用表的测温功能来校准,可我的成用表没这功能

经历过枪不准 温差30多度  修手机板心惊惊的 拆个6代黑触摸用上360才能动

网友B:
楼主把温度探头对着风口测的吗?

网友:
值得学习下 不过要先有一个 可以测温的表

网友:
我那表最多测到250度

网友C:
用BGA返修台测试最准呀

网友:
用bga的测温线 比较好点

网友:
溜溜的啊,学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温度探头对着风口测的吗?

是的  离出风口一公分左右吧   但觉的手拿风枪 固定好温度探头这样应该会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BGA返修台测试最准呀

直接进手机维修  没用过那玩意  方法不一定好 就分享我的经历

网友:
难道用温度测风口????

网友:
我的万用表没有这个功能,用bga测温线比较好

网友:
向高手致敬!学习了!

网友:
表没那工能,,,,,风枪温度还是靠感觉好

网友D:
买快客正品的一般都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快客正品的一般都没问题的,

枪是正品的  用了一年多有温差

网友:
我的856AD也校准了。。。。

网友E:
不错,就是自己的万用表不支持测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错,就是自己的万用表不支持测温。。。。。

用bga返修台的测温线,测量效果更好

网友:
请问其它品牌的能这样调教吗?我用的是赛克,都是感觉温度不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bga返修台的测温线,测量效果更好

BGA线已经没用了。。。

网友:
好东西,正可以参考一下。自己不太会用呢

网友:
还是用BGA的K型电偶温度最准确,而且要用自己最常用的风嘴,风速,以及风嘴的高度,如果不能确定一个固定的参数的话,建议使用折中的设置。
比如风速中档、中号风嘴,1.5CM高度。因为850这种风枪,本身温度控制就不准,再加上有风嘴大小、风速、风嘴高度等条件限制,所以校准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BGA线已经没用了。。。

呃呃,你不用这个怎么调试bga的温度?

网友:
万用表测的准不准啊???

网友:
BGA焊台的测试线也可以的

网友:
温度都是凭感觉。

网友:
没有的测试。。。。

网友(2017-11-28):
方法不错都是维修机器多了总结出来的经验,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