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3 前置USB 用不了,一插上U盘就死机

楼主(2016-10-01):
技嘉P43主板, 前置USB 用不了,一插上U盘就死机,有时显示没法认知,主板型号是EP43S3L,后置USB又全部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谢谢

补充内容 (2016-10-13 18:11):
已经修复了,原来是一个1117管不良导致,拆了就正常使用了,见14楼图文说明!谢谢关注!

网友A:
防”浪涌“短路;或说防静电短了;再或说ESD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浪涌“短路;或说防静电短了;再或说ESD坏了。

多谢,估计是了,明天再查一下,

网友:
USB的检测电路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B:
还没呢,不过清洁一下主板,有时没事,有时又出现这种问题,正在找问题

网友:
短路久了也会烧主板。

网友:
你的机箱不给力吧这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呢,不过清洁一下主板,有时没事,有时又出现这种问题,正在找问题

USBOC#查了吗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搞定了,后来仔细观察给IDE芯片供电一个1117管(见图),发现颜色有点不同正常,反正也不用IDE设备了,直接拆去这个1117管,用了二天,USB功能正常了,原来就是这个1117管可能有漏电之类的故障,导致前USB有时不行!

网友C:
这个1117 有关系吗  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1117 有关系吗  没遇到过

这个供电可能与USB供电有关联,这个漏电电流大,主板以为是USB供电出问题,所以死机啰

网友:
学习了想不到是1117

网友:
USB  短路了吧

网友:
usb供电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