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90 加电掉电,

楼主(2016-10-01):
故障加电掉电SLP-S3 SLP_S4 PBTN 1.5V 1.8V 3v 5v 跳来跳去,反复循环, 修着修着,自己就好了 ,啥都没换 ,心理 犯嘀咕,测试也没问题.
掉电

网友:
很多时候机子是这样,可能是小问题导致的,碰下就好了

网友:
明明修之前有问题 结果查来查去自己好了 这种板子就多测试测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