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台华硕x555ld的

楼主(2016-10-01):
故障时这样的,通电电流会跳变0.13左右跳变
按开关0.17不动了。
然后多插拔几次会自动上电亮机,但是亮机速度比较慢,要3秒左右
请问这个啥情况

网友:
首先说 3秒左右亮机 不慢吧    电流在 0.1左右不动 应该查下主板的基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