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用热风枪

楼主(2016-10-01):
家里有两个旧台式机主板,一个是能触发不跑码,一个是不触发(强制开机能点亮)这两个主板的IO用的是一样的,把这两个的IO换换试试,换后能触发的不能触发了,能强强制开机的不能强制开机了。我的热风枪,没有接地线,查资料说,热风枪有很强的静电。看他们修理手机用的热风枪也很一般。请教老师们,如何正确使用热风枪

网友:
风枪温度调在400-500度之间,吹焊的时修,不要死对着吹,风枪的风咀要在IO 脚位四边转动。这个就不容易把芯片 或PCB板 吹坏。吹之前还是先加点 助焊膏 ,吹的时修可以看到引脚焊点发亮时,说明温度到了,就可以试试是否可以夹芯片下来了,这样会好一点。 其实你这个我觉得重点在焊接技术,可能没有焊好。

网友:
把IO换回去,前提你没有把IO吹坏,你可以去论坛上找你这板的图纸,按图纸一步一步修

网友:
可能是你没拆装好  跟接不接地线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