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掉电快速维修

楼主(2016-10-01):
接一台N5110,6系 纬创代工;简要概括下,没时间拍照片了;触发上电电流有正常跳变,但不显示,拆机后发现连接的小板有松动的表象,把小板螺丝拧紧再插电就可以上电了开机了,可是只亮了一次,接下来再开机就是上电会掉电,重复自动上电掉电;拆下I5CPU换上B380奔腾CPU,触发上电开机了,以为就是CPU坏了,装硬盘接屏开机,认不到硬盘,反复确认认不到,不可能这么倒霉吧,硬盘也坏了,把硬盘拆下交给老板,叫老板帮忙测试;先继续查硬盘接口的相关条件,7893.3V正常,141516脚电压为4.2V,不正常,正常为5V,;

测对地值看似正常,查5V来源,来自于U3601,测5678 电压5V正常,G4脚才4.2V,几乎和123脚的电压一样,测了下U3602G极也才5.1V左右,心中已经大概;拆Q3602,电压一样,继续拆U3601,拆完插电上电,测4脚的G极,差不多达到15V,结果很明显,换U3601场管;

找老板要硬盘,我草,老板正在默默欣赏客户硬盘里的照片,不说了,无语;插上硬盘,开机认到硬盘可以进系统了;把客户的I5换上去,开机一样正常掉电和CPU没关系,还是5V二级电压没完全导通引起的故障!换场管之前至于换上B380奔腾CPU竟然可以开机亮屏,没作过多思索!

加分不扣分,你的加分才是我们发帖的动力,兄弟们鼠标点起来!

网友A:
额,这两个有啥直接的关系吗?难道是说B380功耗低?所以cpu供电芯片出来的供电也带得动,所以没掉电?还没遇到过,长经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这两个有啥直接的关系吗?难道是说B380功耗低?所以cpu供电芯片出来的供电也带得动,所以没掉电?还没 ...

回头看了下图纸,这个5V_S0电压有去到CPU供电芯片和驱动芯片,I5CPU需要的电流比较大,可能带不动导致的掉电吧!还有还好发现硬盘不能用才知道5V的电压异常,不然得耗时间去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头看了下图纸,这个5V_S0电压有去到CPU供电芯片和驱动芯片,I5CPU需要的电流比较大,可能带不动导致的 ...

呵呵,应该是,也只有这个解释才能说的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