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800N主板,能开机不启动

楼主(2016-10-01):
自己用来办公用的,N800V笔记本,前几年用着很稳定,这段时间时不时出现开机后硬盘灯闪一个和能听到硬盘转动的声音,其它的就没有反应,把内存拿下为清理一下就好了,这次清理也不好使了。过两天又能工作了,启动屏幕出现鼠标时系统不走了,查资料说,是BIOS没有电了,换了电池好,第二天不开机了。这个主板是什么故障

网友A:
尊贵的客户,根据你的描述,有可能是COMS电路故障,你若不是维修人员,建议送专业维修。笔记本很”小气“,你别把故障扩大——切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尊贵的客户,根据你的描述,有可能是COMS电路故障,你若不是维修人员,建议送专业维修。笔记本很”小气“, ...

专业,非常感谢。这个本子太过时了,用它来看网上的视频都不能胜任,内能是办公用。它用LPT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专业,非常感谢。这个本子太过时了,用它来看网上的视频都不能胜任,内能是办公用。它用LPT口

没注意,你的笔记本是”古董“级了,1代内存512m。你只好每次开机按HP笔记本方式进BIOS,把第一启动项设为HDD启动,就能进系统,只是麻烦。还有,有的老笔记本时间不对也不进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你的笔记本是”古董“级了,1代内存512m。你只好每次开机按HP笔记本方式进BIOS,把第一启动项设 ...

非常感谢,你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看我的贴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看我的贴子

顺便提示,新笔记本可以有LPT打印串口,马云家有USB转LPT卖,20多块钱。看来你是要方便携带,又要能用LPT,只是用于打印之外,就不知道转的LPT能否用,你可咨询卖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顺便提示,新笔记本可以有LPT打印串口,马云家有USB转LPT卖,20多块钱。看来你是要方便携带,又要能用LPT ...

马云的店铺号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云的店铺号是多少

你直接用"USB转LPT"搜索,马云家住”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云的店铺号是多少

你看:
注意LPT要分”公头“和”母头“,输出是公头。

网友:
太老的机器  主要想用lpt接口 可以找usb转lpt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