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如何使用

楼主(2016-10-01):
我用热风枪把一个能触发的台式机评析的IO芯拆了下再用焊上,主板不能触发了。是静电把IO搞坏了还是过热把IO汤坏了,我把热风枪调到400度,

网友:
这得有实际电路信息,根据电路测量才能判断,比如IO型号,相关的点位图

网友:
这东西要多练拆坏几个板也是正常的啊,,,

网友:
一般不要对一个地方猛吹 要旋转吹

网友:
能问出这个问题,我想是焊接技术还没有到位, 你那应该还是芯片没有焊好。一般吹坏芯片的很少。再看看有没有短路或假焊的。

网友:
要旋转吹才不会吹坏

网友:
多练习就好

网友:
在废板子上练好技术,再玩真的

网友:
400度有点高了  没把IO拆坏吧

网友:
温度太高了吧IO这样的芯片控制在350轻松取下,400度板子会糊。

网友:
板子給你燒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