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70 独显 白屏,测电感PL902电压只有0.45V

楼主(2016-10-01):
PL902只有0.45V,怎么测呢

希望可以指点我一下,白屏诶,

网友A:
还是好好学习下理论再去动手吧!以免故障扩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好好学习下理论再去动手吧!以免故障扩大化。

关键怎么学习呀,留下你的QQ呗,谢谢你

网友B:
我只能告诉你,有屏供电没背光供电暗屏,有背光供电没有屏供电白屏

网友C:
PL902 不是屏供电,也不是LED 供电哦。你这个是集显供电电感哦, 这个电压没有怎么会白屏呢。假如是白屏,说明你的机器有两个故障,还是先查一下集显供电的各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告诉你,有屏供电没背光供电暗屏,有背光供电没有屏供电白屏

怎么继续查,可以留下你的QQ么,我想加你一下,谢谢你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902 不是屏供电,也不是LED 供电哦。你这个是集显供电电感哦, 这个电压没有怎么会白屏呢。假如是白屏, ...

我是小白呀,不太明白这些,希望可以帮助我一下,可以留下你的QQ吗?

网友:
你还是直接送你附近的维修店里去修吧。你这样很容易把问题扩大

网友D:
哪天要改行了   谁都想动手

网友:
慢慢成长吧,不要急啊

网友B:
找他的供电来源啊

网友:
头疼的机器

网友B:
你得先搞清楚,白屏是什么原因,乱查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得先搞清楚,白屏是什么原因,乱查肯定是不行的

谢谢,我明白了,之前人家外接式好的,到我这里外接就不显示了,所以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他的供电来源啊

找了,你QQ多少啊,我想加一下,或者加我2900608036备注迅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天要改行了   谁都想动手

可以给个QQ么,或者加我2900608036备注迅维,谢谢你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好好学习下理论再去动手吧!以免故障扩大化。

可以给个QQ么,我想加你一下,或者加我2900608036,备注迅维呀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白屏

网友:
是一个杂版机子

网友:
我这是一个杂版机子

网友E:
不知道这个BIOS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这个BIOS能不能用

能用啊。你QQ多少啊,可以留下么,我想加你,或者你加我一下2900608036备注迅维呀

网友F:
0.45集显供电的话就正常的,机器到底是什么故障现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0.45集显供电的话就正常的,机器到底是什么故障现象

应该是屏坏了,,,,,,,,,,,,,,,,,,,,可以留下你的QQ吗????

网友:
修笔记本是要基本功的,至少要会分析电路图,焊工要好,否则得不偿失,省那么点钱,扩大故障。要是人人靠别人指点一下就修好了,那么维修人员早该下岗了。

网友:
PL902是什么玩意  你不上图  谁也帮不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屏坏了,,,,,,,,,,,,,,,,,,,,可以留下你的QQ吗????

网友H:
你的图呢 我什么都看不到没法指导你

网友:
故障和你测试结果说清楚啊 不然咋帮你

网友:
哎,别这么扣,附近的维修师傅能给你弄好

网友I:
没法帮你哟,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法帮你哟,郁闷

没事,留下QQ,或者加我2900608036备注迅维,我很感谢你的

网友:
谢谢,加你了,谢谢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图呢 我什么都看不到没法指导你

可以加你QQ么,或者加我,2900608036,备注迅维,谢谢你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图呢 我什么都看不到没法指导你

已经添加了   等待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J:
新手学习了。。

加我QQ2900608036或者加群

芯片电路维修【迅维】 458853659

网友:
从头系统的学习一下。这样很难的

网友K:
把电压修出来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把电压修出来就好

谢谢,搞定了,谢谢你

网友L:
集显供电0.45肯定不正常,既然发现问题了,那就顺藤摸瓜追查下去,查集显供电的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L:
集显供电0.45肯定不正常,既然发现问题了,那就顺藤摸瓜追查下去,查集显供电的来源。

芯片电路维修群 458853659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把电压修出来就好

芯片电路维修群 458853659

网友:
引用 楼主:
PL902只有0.45V正常的,那是集显电压,和白屏无关

芯片电路维修群 458853659

网友:
缺屏供电

网友:
芯片电路维修 458853659等你来

网友M:
0.45V?估计你是测到显卡供电的电感上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0.45V?估计你是测到显卡供电的电感上去了吧

换屏,搞定了,谢谢你快来加群,芯片电路维修 458853659

网友N:
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没有修好,楼主修好了吗,给点建议啊

网友:
集显供电出来基本亮机了

网友:
查控制信号。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没有修好,楼主修好了吗,给点建议啊

kan 看楼上,加群吧,信息全面多了

网友:
谢谢,来加楼上的群吧,一起学习

网友(2017-02-26):
是集显的 吗

网友:
换屏好了,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