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VD REV 3.0和ACER E5-511 LA-B981P维修两例

楼主(2016-10-01):
首先祝大家国庆快乐哈~~这两个机器都是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拿过来的,只有主板,而且我过些日子还有别的事情要忙,所以十一加班加点帮忙弄的,所以没有实物图,以下过程完全是我凭我的回忆叙述。如果嫌过程麻烦的可以直接看最后的结论哈。
先说说第一个机器吧,ASUS X45VD,一开始这个机器是正常好用的,然后我的那个哥们就想试试他的“高档”编程器,练习练习刷BIOS玩,我感觉他好奢侈。。。然后大家估计都猜到结果了吧,不亮了,虽然偶尔能亮,后来干脆就不亮了,衰呀。。。问题在于为什么从原机备份出来的数据再刷回去会不亮呢?而且校验都正确?
我的这个哥们有个坏习惯,就是开机不用开机排线,也不用镊子找开机键的焊点,而是就用个万用表表笔在开机排线座的口上面划一下,当时我听到后我都不敢相信,这样一划待机LDO电压会短路一下的,而且说不定会划到什么信号。
然后就从网上买的BIOS,用RF809刷上无果,开始找图纸,发现这个机器就只有点位,测量发现通电没有3.3V,只有5V,但是LDO的3.3V有,找到3.3V的EN信号是直接从EC发出的,EC型号是IT8517E,它内部没有程序,它的程序是BIOS里面的,而且感觉EC本身不能坏呀,于是就开始查EC管脚上的各个信号,发现开机键信号有3.3V到0V的跳变(废话,从开关出来的嘛),但是3.3V的SUSON开启信号没有出来(点位上的信号是3VSUS_ON),如果从时序上分析的话,5V出来后,它的PWRGOOD也应该是正常的,实际也是3.3V正常。那么还有什么信号呢? 网上说这个机器103排阻坏的多,我就把排阻换了也一样,此时我就东测测、西测测,突然发现LID_SW#这个信号线对地为6欧姆,既然是信号线,所以不应该是这个阻值的,然后我就按照点位找,把这个信号线上的所有东西都拆掉了,当拆掉开机排线座的时候阻值恢复到40多K欧姆,看来是排线座短路了,清洗清洗,重新焊接上,亮机了,哈哈
但是,此时还没结束,偶尔不触发。。为什么呢。,测量到不触发的时候LDO3.3V没有,顺藤摸瓜找到公共点电压为4V多,隔离保护没过来电压。没有原理图,只好通过点位图慢慢画个图纸了,经过分析原因是BQ24725没有产生24V,所以就飞线吧(毕竟想快点儿搞定,而且手里也没有这个芯片),于是就把两个场管的输入输出短接,然后通过反复测试,都正常,而且每次24V都有,感觉也有可能是图中的那个0.1uF的电容不行,反正短接以后就搞定了。至此修复完毕。
感觉之所以排线座会短路,可能是用表笔划的时候有东西进去了。
结论:
开机还是按开机键吧,哪怕临时焊接一个小开关,别为了一时省事造成不必要的麻烦。ASUS X45VD接通适配器的时候只有5V和5VLDO和3.3VLDO,没有3.3V,这个3.3V是在开机触发后由EC发出开启信号才有的。后来经过查找发现LID_SW#信号是盖子开关信号,其实我今天才知道这个信号正常应该是高电平(3.3V),而合上盖子之后,才会变为低电平,而此时按开机键是不触发的!!至于BQ24725为什么没有产生24V电压没有仔细研究,但是,经过上述飞线方法搞定之后,24V每次也都有了。仅供参考。

第二台机器是ACER E5-511 LA-B981P,独立显卡的,这个机器是花屏,然后我的那个哥们做完显卡后就不亮了,机器触发,但是电流停在400mA,屏幕没有任何显示,没有背光。洗板水清洗后,看到显卡有一个角掉碴了,估计花屏就是它的原因吧,看图纸后发现,这个机器是双显卡的,所以直接摘掉显卡,然后通电试机,故障依旧,刷BIOS还是一样,仔细观察板子,背面有一个BIOS电池,是焊在主板上的,会不会它没电了把 RTC_VCC拉低了?万用表一测,1.6V。嘿嘿,就是它了,果断拆掉,触发亮机!!至此维修结束。(我的那个哥们说独显改成集显的用吧,订一片显卡挺贵的,不值得,于是就没有订显卡,而且时间也不允许)
结论:
板载BIOS电池电压很关键,电压过低会导致不亮机,由于电池没有电了会拉低RTCVCC,而且已经以前经过遇到这类问题,这次没电感觉是做BGA的时候没有拆下电池导致的,所以以后做BGA时记得拆下板载电池。经过实测,发现这个机器把内存插在DIMM1上可以亮机,而DIMM2上不可以,但是两条内存同时插的时候可以正常认到,而且不仅仅LA-B981P有这样的问题,LA-B211P也是如此,而且如果只插一个内存的话,并且不接BIOS电池的时候,偶尔开机触发后屏幕会出现一行黄色英文,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一直不动了,然后焊接上电池,再查2条内存就好了。

由于这两台机器的BIOS和点位咱们论坛里面都有,所以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A:
华硕那款待机时只有PWM 5V,  PWM3.3V需要触发过后才有;LID_SW#为高电平是触发的前提条件之一;另外你那样直连恐怕电池充不了电,充电芯片ACDRV脚不输出24V,重点测试下20脚VCC(19v),3脚CMSRC(18-19V),6脚ACDET(2.4V以上),16脚REGN(5V还是6V左右),BQ24725,BQ24735搭配两个N沟道的场管组成保护隔离很以后是趋势!
做BGA之前,小电池得取下来,容易爆炸造成事故,比较危险!

网友B:
好手艺,手绘不错,飞线?恐怕装电池要大短吧,。。不接适配器能开机,接就短路。。。

网友C:
ASUS X45VD直接短接保护隔离,用电池会大短你不知道嘛!

网友:
你太能干啦!

网友:
太详细啦,谢谢

网友:
好手艺,手绘不错!

网友:
你太屌了   你技能顶呱呱

网友:
真的是太厉害了

网友:
接电池试了吗??

网友:
又是华硕。。。

网友:
楼主修得还可以呀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后面有遇到可以顺着你的思路查

网友:
楼主经验太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那款待机时只有PWM 5V,  PWM3.3V需要触发过后才有;LID_SW#为高电平是触发的前提条件之一;另外你那样 ...

嗯嗯 是呢,但是板子现在已经不在我手里面了,至于接电池好不好用我也不知道,因为当时我手里就有主板,其余配件都没有,只能测到触发亮机而已。剩下的估计我的那个哥们应该能自己搞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手绘不错,飞线?恐怕装电池要大短吧,。。不接适配器能开机,接就短路。。。

至于接电池好不好用我也不知道,因为当时我手里就有主板,其余配件都没有,只能测到触发亮机而已。剩下的估计我的那个哥们应该能自己搞定的。况且现在板子已经不在我手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SUS X45VD直接短接保护隔离,用电池会大短你不知道嘛!

其实我是第一次修这个型号的,当时我手里没有电池测试,估计我哥们应该能搞定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至于接电池好不好用我也不知道,因为当时我手里就有主板,其余配件都没有,只能测到触发亮机而已。剩下的 ...

呵呵,也是,那个哥们只要忽悠一下,让他不用电池。。

网友:
大神级别都有草图  牛

网友:
统一回复一下,ASUS X45VD飞线隔离保护确实会充电短路,短路电流保护在4.88A,电压降到12.6V,而撤离飞线后的充电电流在2.49A,电压19.5V。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偶尔不触发的故障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有种不祥的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