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杂牌电源烧CPU/主板/内存/硬盘是个什么情况

楼主(2016-10-01):
一款杂牌电源,已经烧毁2套电脑的CPU/内存/主板/硬盘,
然而电源短接绿线启动后测各项输出电压都正常,
短时间开机依然可以启动运行电脑,但是烧不起啊。
---------------------------------------------------------------

烧毁后:
1、内存烧毁后,接到好的主板上,整个内存都发烫,
2、硬盘是烧电机驱动芯片

电源是出了什么故障才会烧这些部件
有什么好的避免电源故障而烧毁各部件的保护装置吗?

网友A:
这电源还不马上扔掉,,,,

网友:
好的电源,其保护做的好,电压高了或低了都会保护,

网友:
滤波不稳炸四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还不马上扔掉,,,,

这破电源遇见的不少,就是没有每个都烧起来,有可能是哪里坏了才烧的,只是不知道

网友:
遇到过连续烧两个主板的  电源   悲剧呀

网友:
我觉得是电源的5V 或12V 电压不定时的升高,应该是电源电路板有假焊了。差的电源用久了就容易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B:
保护电路都省了还怎么用?电源是最不能省钱的啊,用杂牌哭死你。

网友C:
都是电源功率不足引起的,称早换好点儿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电路都省了还怎么用?电源是最不能省钱的啊,用杂牌哭死你。

杂牌保护电路 没有省率的 只是做的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电源功率不足引起的,称早换好点儿的吧!

有可能是 后级输出 纹波引起的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时,输出电压波动厉害,对元件伤害较大.

网友:
啥 电源   很少见全烧的

网友:
建议楼主上图曝光此电源............

网友:
有的待机电压,在启动前高达15伏,能不烧东西吗。

网友:
有杂波,高次谐波用万用表测不出来,可以用示波器测

网友:
把电源拍个照片让大家欣赏一下。可以拍下内部结构。

网友:
电压不稳。不定时升高。这种连过压保护都没有的电源还是早点扔了吧。修好也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