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VT1318

楼主(2016-10-01):
R_OSC set Vcore FREQ = 0.75 e5 / R_OSC
ATS short to GND , Vcore Boot voltage = 1.0V这个R_OSC脚位,是VT1318的频率设定角吗

网友:
英语意思像是的

网友:
应该是.OSC振荡频率.

网友:
应该是脚,不是角,这样就明白了。

网友:
个图上个完整一点呗

网友:
英文表示看不懂 发个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