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电脑进桌面或PE桌面鼠标键盘就不能用

楼主(2016-10-02):
今天收到一台宏基笔记本电脑板号EA40-BM,打开电脑看上去一都正常,进系统桌面鼠标键盘就不能用,以为是驱动问题一看没问题,那就用外接吧,外接鼠标键盘再装驱动试试,结果外接也不能用,进PE看看情况吧进了PE选择项还可以用,等进到PE的系统桌面又失灵了,怎么办,这种情况还真不知道怎么下手,要不要拆机都 不知道,一点维修思路都 没有,没办法拆机看看吧,不用说这种情况,板上供电等等肯定是没问题的,直接刷BIOS吧,刷完后,开机呵呵竟然正常了鼠标键盘都能用了,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你说你标题D啊,还以为你求助,

网友:
不能用是不是在右下角会显示驱动安装失败?上次一体机碰到过,以为是系统的原因。。。没弄了

网友:
还好给你蒙上了  要是刷上不亮机  刷回备份的也不亮  那你就痛苦了

网友:
楼主蒙对了,也可以先load default

网友:
这种问题 维修大多数要先刷下bios

网友:
哈哈哈 现在的机子BOIS会引起有很多奇葩的问题的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