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大神拆卸芯片的温度应该控制在多少度?

楼主(2016-10-02):
真心不太清楚拆这些IC 硬盘  CPU的温度 到底应该控制在多少 没有一个标准吗?? 最起码知道芯片的耐温值是多少?
多少温度就可以吹爆锡?  多少温度芯片就挂???   有没有一个参考范围 ??    大神们给个建议??感谢!!!有同样问题或者疑惑的朋友们顶起来!!

网友A:
这需实际经验,既使知道温度值还拆不下来难道就不继续吹了吗?

网友:
还是看你操作

网友B:
不同芯片不一样的吧。迅维有发布。

网友C:
要根据使用的工具来定的   都不一样的   我一般300-350吧

网友:
向高手致敬!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需实际经验,既使知道温度值还拆不下来难道就不继续吹了吗?

不是不吹 ,而是心里有个底气,芯片耐温值大概多少度   即使到温度了差不多就知道温度应该怎么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0674这里有参考

学习了  主要是想知道的芯片的耐温值 这样每个新手都差不多能把握好温度,而不吹爆东西

网友:
吹下来的话  300到350    看你离封胶的芯片的位置  用高温胶纸保护好封胶芯片  吹回去一般是240到2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芯片不一样的吧。迅维有发布。

就是想知道这个  最起码我们不论用什么热风枪都可以把握住温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要根据使用的工具来定的   都不一样的   我一般300-350吧

我也差不多用这个温度  就是心里没底气啊

网友:
我从290使用320℃的中气十足10毫米喷嘴。
练习一点点,你会发现自己的温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也差不多用这个温度  就是心里没底气啊

不要怕 没那么脆弱 做好防护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要怕 没那么脆弱 做好防护就行了

只有慢慢练  增加手感吧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有慢慢练  增加手感吧   感谢

嗯 练手感  同时熟悉工具的 工作温度

网友:
温度不超350就可以 每个风枪温度应该有差距 我拆310

网友:
好资料受藏了 话说不同的设备问都会有点差异  不过应该都差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