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98 换单屏后不能调亮度

楼主(2016-10-02):
换单屏后不能调亮度用回旧的可以
是不是码片问题
用旧的码片可以吗
那一个是码片

有大神可以帮忙解决吗

网友:
刷一下原码片试试!

网友:
应该不关屏的事,苹果的升压电路在主板上面!

网友:
楼主更新驱动试试

网友A:
应该是码片的事,上回一样故障,刷了码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码片的事,上回一样故障,刷了码片就好了

大神可不可以教的如何刷

网友:
看看电路图找到吗片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码片的事,上回一样故障,刷了码片就好了

这个是苹果的 可以分享下刷写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码片的事,上回一样故障,刷了码片就好了

有一种专门刷屏码片的编程器,两条接屏的接口,一条接电脑的usb口,不常用的话没必要买,可以到修屏的地方去刷一下,应该不贵

网友:
一看你这就是换错屏啦 老款机器新款的屏就有这个问题了  你进系统盖上盖再打开应该就 可以调背光了 但是关机后下次又不能啦

网友:
这个不是液晶的问题,电路问题。你先测下电压

网友:
这屏有老款新款 不能通用的 查看是不是换错了

网友:
屏码片有问题

网友(2016-11-01):
换错屏了 你这个一看 就是屏码片不对那种 你需要换三星的 如果你换LG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