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配器的三根线代表什么呀?

楼主(2016-10-02):
适配器的三根线代表什么呀?

网友A:
代表  老弟该去实地了

网友:
量也能量出来

网友B:
+  -  地 字太少了还不行

网友C:
什么机的电源啊

网友D:
中间针一般是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间针一般是适配器检测信号

中间没有针

网友:
引用 网友B:
+  -  地 字太少了还不行

就是正,热地,冷地

网友:
三根分别是GND,VCC,信号实别检测

网友:
那就没看见过这种插头,是不是中间针断了?什么机子用的?

网友:
9楼正解  楼主手指毛毛好长啊?

网友:
是DELL还是HP机上的??

网友:
中间针是适配器功率识别,有的有用,有的没有用。

网友:
是海尔一体机的,中间确实是没有针的,就是外包是地,里包是19v

网友:
应该是+,-和地............

网友:
中间确实是断了

网友:
有一根是中间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表  老弟该去实地了

这是叫楼主去培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  -  地 字太少了还不行

正 负 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适配器功率检测、好多机器有这个线 但是没使用

网友:
少了这个检测信号会怎么样呢?

网友:
应该是信号检测,dell,hp,联想喜欢用这种电源

网友:
供电 地 检测信号

网友:
应该是正 负 和地线

网友:
学到东西了

网友:
多的线是电源信号检测。我修惠普电源适配器见过,如果那根检测线没电压信号输出。笔记本开不了机的。有的电脑摆设没用。

网友:
一个正,一个负,一个适配器检测脚。

网友:
HP的是有用的 中间的是有电的做为检测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机的电源啊
hp,dell 还有 thinkpad 比较喜欢用这种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