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6N60F 代换 型号

楼主(2016-10-02):
故障:不开机 黑屏
拆机测试 电源板无输出 测试大滤波电容有300V输出 开关管 CS6N60F A9H 击穿 ····
求CS6N60F 代换 型号·····
不开机

网友:
p6nk60 7n60 耐压 电流 大点也可以

网友:
6A,600V电源管

网友:
你这个开关管坏了,那电源控制芯片也危险了

网友:
其它地方也有坏的吧。

网友:
在坏板上拆一个开关管装上去 前提是确保别的地方没问题

网友:
7N60的 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