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触发电流到0.1多掉电,第二次很难触发

楼主(2016-10-02):
第一次触发电流到0.1多掉电,第二次很难触发,触发成功后,电流上不略微变化,又掉。

想请教下,这类故障,电路上是如何解释的。我知道,如果有短路,会第一次触发,第二次可能,嗯,是可能保护。。。这个我说的很勉强。我也只是猜测,而如果有短路,电路是怎么保护的呢?我知道有点火回路可以。。
但是更多的会想到了温度保护。温度保护是下次不会触发,要等一会了。

求教下,这个问题,电路上是如何解释呢?

网友:
机器型号什么都没有  想帮你也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
你说的看不明白 回头看看上电时序吧 触发0.1掉电 触发条件满足 看下内存供电出不  南桥条件满足不

网友:
说得很复杂 既然第二次很难触发 就在这个状态修 触发 查出为何不触发

网友:
这个就麻烦咯,,,吧cpu内存都拔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