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联想一体机A700,进来不走弯路

楼主(2016-10-02):
                                                                           首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话说客户抱来一台联想一体机,故障:不过显卡。 首先简单的测量一下独显0.8V正常。接下来习惯性偷懒刷了一个BIOS,发生了神魔呢。嘿嘿当然还是不过诶。看来老老实实的查呀。打开图纸,过程就不细说了,测量独显供电0.8v正常,心想应该还有一个1.8V线性电压。接下来问题来了。

发现1.8v线性电压没有输出.

U12第6脚对地短路....接下来拆掉管子,动用葵花宝典,NONONO应该是   烧鸡大发,取掉短路电容....
上电亮机                              PS:加点分吧,老铁
加点加分加分

网友:
       没怎么发过贴,有两张图没有上传过去.....U12第6脚输出对地短路

网友A:
一体机显卡线性输出坏得比较多

网友B:
亮机图 看见你的基本维修场所了

网友:
老板修的超好

网友C:
你照片在“打广告”或是暴露“隐私”。

网友D:
显卡供电出问题,经常遇到

网友E:
看来生意还不错  框里的机器装满了吗

网友F:
楼主好多机子要修呀!

网友G:
1.8v的线性,给独显的?不过独显是怎么判断的?电流跳变还是?一般看到不过独显好像都是先干显卡。。。楼主思路与众不同啊

网友H:
楼主地方好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机显卡线性输出坏得比较多

是的    修了好几台,全是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机图 看见你的基本维修场所了

这是一个失误

网友:
引用 网友G:
1.8v的线性,给独显的?不过独显是怎么判断的?电流跳变还是?一般看到不过独显好像都是先干显卡。。。楼主 ...

只能告诉你这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照片在“打广告”或是暴露“隐私”。

竟然暴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经验不错,谢谢分享

嘿嘿,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地方好大啊

艹        竟然暴露了

网友J:
这门店不大不小。维修恰好。哈哈哈。楼主你暴露了你店的布局。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门店不大不小。维修恰好。哈哈哈。楼主你暴露了你店的布局。

这是一个小小的失误,加点分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多机子要修呀!

啧啧,加点分吧兄弟

网友K:
引用 网友E:
看来生意还不错  框里的机器装满了吗

啧啧加点分吧,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供电出问题,经常遇到

是吧,,,

网友:
加点分吧

网友L:
一般的做法又是焊膏涂上一通乱吹

网友M:
加分必须的啊,生意不错啊!

网友M:
我不会查一体机,一般看看内存,供电电感啦,细的不会啊,

网友N:
露点了哦    一体机线性输出还是坏的比较伛的

网友O:
楼主经验很定不少,多多分享,多谢

网友P:
房间越乱 维修技术越好

网友:
我修到过5912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般的做法又是焊膏涂上一通乱吹

宝贵经验以分享,加点分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M:
加分必须的啊,生意不错啊!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不会查一体机,一般看看内存,供电电感啦,细的不会啊,

宝贵经验封上了,加点分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K:
啧啧加点分吧,不容易啊

很少给人加分  。。。加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露点了哦    一体机线性输出还是坏的比较伛的

    额,线性电压无输出这个问题,在一体机上比较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经验很定不少,多多分享,多谢

经验奉上了,加点分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厉害,秒杀了

经验奉上了加点分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房间越乱 维修技术越好

经验奉上了加点分吧,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