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3010电流只有0.04之怪现象

楼主(2016-10-02):
DELLN3010.触发后电流只有0.04就不动了,参照上电时序 发现在这个+3.3-SUS只有1.75电压。SUS-ON有。+5V_ALW有,但是PR99别一侧就没 有5V,是0V。PQ17换过。PQ21也换过,还是这样。是没有分析对,还是方向错了。有没有大神看看。。。。。。

网友:
如果有兴趣分析的,图纸我也发上来。论坛里有了。

chinafix.com.cn迅维网_DELL INSPIRON 13 N3010 ATI UM7C r2A.pdf

网友:
中间我想过简易,直接把PQ21的三脚和1脚 直通。行了一阵子,但是后面测着测着就开机一到亮屏就掉电了。估计这样直通后续还是不正常。

网友:
骗点分再说   嘿嘿嘿嘿

君亚电子 -2
天意wx -6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是不是后级哪里有问题 导致

网友A:
三个管都是n沟道 高电平导通 PQ17b 2脚高导通 所以pr99上端有5v下端被拉到0v正常 PQ17A 5脚底截止pq21第2脚变为高电平导通+3.3v sus出。测pr97两端有电压正常不 正常就测后面了这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管都是n沟道 高电平导通 PQ17b 2脚高导通 所以pr99上端有5v下端被拉到0v正常 PQ17A 5脚底截止pq21第2脚 ...

PR97两端的电压只有3.55V

网友:
把PQ21换掉试试看。

网友:
那不对  找+15v-alw这路 这路电压不对

网友:
拉过去应该正常的,就是待机时序不对,如果不正常查后级电路

网友:
缺二级电压吗

网友:
换了电阻???

网友:
把PQ21换掉试试看

网友:
肯定是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好好查下时序

网友:
这个问题 应该不难

网友:
r99 一测没有电压是对的 你要查+15v_alw

网友:
便于他人核实下载。

网友:
检查+15_ALW 和 SUS_ON,缺一不可。另外100K的点赞很容易坏,最好换掉。

网友:
电阻变成点赞了

网友:
把管拆了连过去

网友:
南桥待机有没

网友:
很多机器这种有触发动作的都是南桥待机的问题

网友:
滤波电容漏电或者后级拉低

网友:
后级有拉低现象。

网友:
查一下南桥那边

网友:
+15V_ALWd EC PQ20的3脚 处测到是有的,但是转换电压这里却没有。直接飞线过来后把PQ20那里的15V也拉低到了3.55V

网友:
+15v都么有还是先查这个是怎么造成的吧。。

网友:
看看PC18这个电容是不是漏电。。。

网友:
你看下 PR97的两侧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