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eg 可以用啥代换

楼主(2016-10-02):
a0=eg 可以用啥代换 联想插19V适配器的主板。没图。没桥供电。没IC.用笔记本的什么型号换?

网友:
你笔记本型号总有吧,板号有吧。

网友:
rt8209b饮片的原型号

网友:
最好是用原型号的

网友:
代换不靠谱的 还是用原芯片保险

网友:
查主板图纸也许能查到 芯片 多少脚 封装的

网友:
不 是笔记本主板。国庆节。配件发的慢

网友:
你的是几脚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