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QDI电源

楼主(2016-10-02):
故障 不开机

保险未断

大电容未鼓包

后级输出滤波未鼓包

后级PWM

打两只开关管对地

发现一只对地有点小

拆下测试两只开关管正常

打焊盘对地还是一样

主开关部分 没有用二极管

2.2欧 27欧
看色环10K 在线测28欧
和加速电容 保护二极管 组成

辅助部分 采用IC SD606P

网友A:
450W指定不够,但做工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50W指定不够,但做工还可以

做工 不行的
开关管13007 一按都是额定200W的

网友C:
楼主能写得简明一些吗?看得很累呀.........

网友:
查辅助部分

电流检测电阻坏

尖峰吸收二极管坏

IC SDC606P 脚烧断

看来这电源又报废了
成料板了
找不到IC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写得简明一些吗?看得很累呀.........

帖子 不知道怎么编辑好点的呢

网友D:
这个芯片估计不好找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做工 不行的
开关管13007 一按都是额定200W的

用13009的功率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估计不好找了。

是的 现在杂牌 用的辅助集成IC都是国产的 不好找
就报废了 料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13009的功率还大。。

13009 能行额定300W吧

网友F:
QDI以前是联想的品牌,现在的电源杂牌大多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QDI以前是联想的品牌,现在的电源杂牌大多是这个样子的

QDI 好像叫劲永
怎么什么名字都能叫

网友:
这个确实可以的。楼主高手

网友G:
尽量不用杂牌电源,尽量用品牌的,或者原厂电源。

网友H:
板子挺新,用料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尽量不用杂牌电源,尽量用品牌的,或者原厂电源。

品牌的贵呀
杂牌的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H:
板子挺新,用料一般.

是的 就是杂牌的电源

网友:
不错,又分享一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