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6-10-02):
早上来到单位没人啊  上迅维网签个到吧   看看大家发的帖子  不一会就来人了拿来一台显示器

网友:
图片不知道怎么发出来有没有大神教我一下

网友:
我都是先拿掉开关的

网友A:
是开关在做鬼

网友:
我一般拆机的时候,不拆开关出来。

网友:
第一次  加分

网友:
开关的问题??这个还真没遇上过,以后要多注意才行,别像前几次一样,折腾半天才发现是某个电容漏尿。

网友:
哈,我今天也修到一台,来时直接不通电,开关灯不亮

测量各路电压都有,当查到开关版一个按键电压的时候是000(正常3.3),拆掉ok,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没图片,可以重新上传一下。

网友:
开关问题很多

网友:
谢谢分享,我们修到这种问题一般

网友B:
很多人,不检查按键板,导致误判的,按键测量也不短路,就是不行。

网友:
明基的开关坏的比较多

网友:
开关微短,电源板裸点就能排除

网友:
这样找钱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开关在做鬼

很可恶啊  检测半天

网友:
谢谢  大家支持  打错字了

网友:
应该就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不检查按键板,导致误判的,按键测量也不短路,就是不行。

付哥教训的是,我经常是忽略开关按键板的,然后走入误区

网友:
我想问楼主,你最后是换的整个开关版还是换的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