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精芯笔记本维修:GA-B75M-D2V触发掉电,过一会儿自动触发掉电

楼主(2016-10-02):
同行送过来的机器,通电触发瞬间掉电,过一会儿会自动触发立即掉电,无法拍图,见谅!
上电瞬间测量主板各大供电,内存供电1.5V正常,CPU供电1.1V正常,PLL供电1.8V正常,发现VCC1_05V_ME供电一直为0V,触发瞬间测量RT9018B工作条件正常

6脚二极体值72正常,平时台板修的少,无备件,该稳压器最大输出电流为3A,索性直接拆掉芯片,用手机维修3A电源调到1.05V接到RT9018B的6脚,通电触发,机器点亮!定笔记本芯片顺带定个RT9018B,拊张亮机图:夹子接的绿线是可调电源1.05V

网友:
请问下VCC1_05V_ME供电一直为0V  这个ME供电是什么供电,ME模块的供电?还是应该算是总线供电或桥供电,不支持ATM的机器ME电压与这个供电连接?

网友A:
暂时没芯片可以这样,又学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暂时没芯片可以这样,又学一招

芯片最大能输出3A电流,1503D正好最大输出电流是3A,就借用一下。

网友B:
加分,这到是好,直接判断是芯片问题还是桥问题。好提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分,这到是好,直接判断是芯片问题还是桥问题。好提示

如果不拆芯片,接线到6脚,故障还跟原来一样,所以拆了芯片再单独接1.05V

网友D:
台式机主板  修的少,不过你修的很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式机主板  修的少,不过你修的很牛

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干笔记本

网友E:
任总,板子修的这么6,你是要逆天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任总,板子修的这么6,你是要逆天么?

淡定点,年轻的小伙儿

网友F:
我是来膜拜大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来膜拜大神的

我要跑路了

网友:
这个供电不是应该在cpu供电前出来吗  大神

网友:
楼主修的真溜秒杀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拆芯片,接线到6脚,故障还跟原来一样,所以拆了芯片再单独接1.05V

你好!如果不要芯片直接在主板其它地方拉个1.05v电压可以吗?我试过华硕amd没待机1.1v,打值只有几欧,用稳压电源1.1v接上,可以触发开机正常,但在主板拉个电压给它,马上拉低不能触发,为什么稳压电源不拉呢?高手何以见解

网友:
这都可以 见识了

网友G:
为什么这个芯片拆了不是pok那些都没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这个芯片拆了不是pok那些都没了吗

pwrok图纸中没有采用

网友H:
为什么不查查RT9108B的2脚,是不是缺少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不查查RT9108B的2脚,是不是缺少开启

你应该是没有认真看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