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62WD显示器不加电

楼主(2016-10-02):
联想L2262WD不加电 电源板没问题 驱动板开关有3.3V但是摁开关没反应 在论坛里看到好多种问题的 不知道这种问题算不算是通病的一种 不多说新手先刷BIOS看下 成功了分享一下

网友:
刷完听到驱动板蜂鸣器的声音了 亮机了 需要的请下载 这样的问题最起码可以解决的

chinafix.com.cn迅维网_联想L2262wA(板号715G4567-MOC-000-004C)TSUMU58PWHL-LF-1 2.rar

网友:
备份好,下次用得着

网友:
楼主多发一点其它的

网友:
拆开看看,发个图片、

网友:
谢谢分享,以前都是直接换板

网友:
刷程序成功了  电压正常是刷程序

网友:
有图有真像无图无真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