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国庆节和ACER的邂逅-----两台ACER液晶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6-10-02):
昨天下午临近6点的时候,一个网吧客户送来两台ACER s271hl显示器,一台插电源不通电,一台指示灯亮,屏幕不显示。打发走客户后,今天上午开门后就开始搞。 先来个型号特写,手抖了。
先修灯亮不显示的机子,通电后,是暗屏,不是灯条就是升压问题,拆机后发现升压板中的肖特基二极管SS310已经正反导通,拆掉后打个点阻值均正常,换上SS310后,久违的开机画面亮起!
不通电的机子:试机需要十分钟左右才能亮指示灯,拆机通电,板子吱吱响,应该是带不起负载或者负载短路引起的,不亮灯时候1.8V(记得应该就是),电压不出,3.3v也在随声音跳变,查1.8V电路均正常,断开负载也是,估计还有热稳定的问题,或者虚焊,风枪伺候,吹到图像处理芯片的时候就开机了,再试还是一样,直接加焊后正常。附上亮机BIOS。

ACER S271HL.zip

网友:
哎,看帖的也不回帖,给加点分啊!

网友:
两个显示器挣200大洋吧,国庆节加班费有了。

网友:
要是散客的话一台200,可惜是长期的网吧,两台180

网友:
很好的加班费

网友:
楼主的运气不错,很快就搞定了.....

网友A:
主控芯片虚焊的 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风枪作用大了  挨个吹

网友:
修的够快的,好像只有开头和结尾,没有过程。  呵

网友:
中间维修过程都是测电压, 没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控芯片虚焊的 我还没遇到过

确实是不常见,因为电源是适配器供电,电源没波动,升压板是单独的,去掉升压板还是一样吱吱响,没办法只有用风枪试一试,吹到主控就开机,凉后就开机慢,吱吱响,所以才加焊,凉后试机,一切正常。昨天试机一天,一切正常,晚上才交给客户。

网友:
看人家修好像很快就搞定了,自己每次都要查好久

网友:
很少见·虚焊的哦··捡到了·

网友:
我这两台才100大洋

网友:
这样也行,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