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如何快速的搜寻到EC?

楼主(2016-10-02):
如题,快速图纸搜索到EC
因为开关的不确定性。中间有的还有符号不说。。。
我过去搜ps/2  后来有的机器没有。。。。
然后我搜rsmrst待机好。。。出来的选项虽有好几个,但也还是很快能搜索到的。
请问,你们怎么搜素的?

网友:
直接打EC的名   这样快

网友:
EC芯片厂商就这么几家 一般直接板上换到芯片看印刷编号到图上搜

网友:
经验多了 搜索起来也就快了  你可以搜索 AVCC ECRST  RSMRST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