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带回sony,SVF152A25T不触发,待机0.012,板号daohkdmb6d

楼主(2016-10-02):
客户从日本带回的索尼笔记本,不触发,插维修电源显示待机0.012,本想捡漏,放个电,无果,仔细一想,一般放电的前提是隔离保护根本就不过,别说有待机了,还是老老实实测电路吧,实测待机3V,5V都已经出,开关无3,3V。看来问题出在这, 开关 108脚无电压,ec供电正常,复位正常,vcorf正常,看图纸发现bios使用的是待机电压 ,果断刷bios,结果待机变成了0.005,看来有戏,按开关触发跑码,中间有个小曲折,我一开始使用了25q64bv代换原25b64b,能触发,却不能亮机,看电流也能跑,换原bios刷了就好了,求解,另把好bios传上来供分享,我是集成显卡的
另求加分,现在分太难赚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好东西

求加分,呵呵

网友:
这个我注意力。

网友:
逛逛论坛学习经验

网友:
vcorf是啥信号啊楼主

网友B:
VCORF 这个是什么的 也管不开机

网友:
好东西楼主先收场了

网友:
好吧这样也行

网友C:
呵呵 , BIOS 本体坏掉了吗

网友:
BIOS 保存下吧

网友:
日本货也会坏

网友D:
美国货都会坏,何况日本货

网友E:
呵呵 是不是看到108脚是GPIO脚位才刷BOIS的???

网友F:
来个图纸分享一下呗

网友:
BIOS芯片不是所以都能代换的

网友G:
既然测到了开关针没有电了,为什么看BlOS电压来自待机就果断刷BlOS呢,而不是先查开关针到开关键之间的元件?楼主解答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有些机器认bios   不能乱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既然测到了开关针没有电了,为什么看BlOS电压来自待机就果断刷BlOS呢,而不是先查开关针到开关键之间的元件 ...

开关到ec无任何上拉,直通,ec针脚也无电压,并且对地正常阻值,所以跟开关没关系了,剩下就是ec和bios,手上没985l的ec就直接刷bios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 BIOS 本体坏掉了吗

本体没坏,换别的bios芯片不行,得用它原来的 ,要不然刷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ORF 这个是什么的 也管不开机

应该是基准之类的,反正待机时有1.8V就对了

网友:
BIOS 真的是不能随便代换的啊

网友:
待机偏高   我以为是ec哗啦呢

网友:
中国货都会坏更何况美国货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 是不是看到108脚是GPIO脚位才刷BOIS的???

是的,gpio是关键

网友:
最好是一模一样的芯片,原芯片尽量不要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来个图纸分享一下呗

图纸我上传上来了

SONY SVF153A1QT DAOHKDMB6DO.pdf

网友:
呵呵呵  高手 学习了  厉害

网友:
没搞明白,就是bios坏啦!

网友:
108脚是个啥啊!楼主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都要用原BIOS芯片刷,,,

网友:
好样的  拿来就是干

网友:
有人分享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美国货都会坏,何况日本货

搞逗,也不看看板子是谁代工的,就是宇宙的的都得回归到根本!

网友:
这样,学习了,多谢这么详细的解答。只是我用手机看贴,不知道怎么加分,没看到加分的按钮啊

网友:
BIOS芯片有好多厂家好多型号,功能也不是每个都一样的,所以有的不可随意换,有的是可以换,不过要把OPT数据带过去

网友:
看着流口水。可惜没分下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H:
bios中有otp代码里面存储的是机器的一些序列号 所以换bios芯片不能显示

网友:
分太难赚了  深有体会呀

网友:
不能代刷芯片,还真没遇见过,我以前代刷过很多,都可以

网友:
小日本机器很难弄的,我一般就换板节奏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bios中有otp代码里面存储的是机器的一些序列号 所以换bios芯片不能显示

请问大神,这个otp代码备份bios的时候会一起备份进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大神,这个otp代码备份bios的时候会一起备份进去吗?

看你编程器怎么选择了 有otp芯片选择 要是选择就可以备份了

网友:
(您想省给他的股权转让给他的ALO N5010指南柠檬车任何转让或根据您的快递服务转好将切换回柠檬车辆或快递为您服务,您的付款方式是转让vietconbank或东亚)

(专家举动索尼笔记本主板MBX-SVE15 HM76主代码错误266 VGA芯片AMD 216-0833002份额转换为英特尔HD 4000的VGA直接在主VGA)

(专家惠普CQ42笔记本电脑主板开关-G42-G62 CQ62芯片错误主VGA转换20 ATI VGA VGA英特尔HD直接分享)

(专业转移acer笔记本主板5741-5742 - 的eMachine VGA芯片错误E730 VGA份额转换成英特尔HD直接在主第二个VGA)
( - 主高清VGA AMD转换成VGA英特尔直接跳到左边份额VGA宏基ATI芯片错误5740)
(东芝L850 L855 C850开关C855份额主要代码DK10FG DAKAR10F DAKAR10FG - AMD芯片转换成VGA错误6050A2491301份额直接运行在主Intel HD独立显卡)
(跳转股惠普G4 - G6 - G7 CPU AMD A4-A6-A8 3500M板载VGA错误时主力左主代码DA0R23MB6D1 AMD)
(从主力左DV4i VGA ATI-2100为英特尔HM55 HD直接传输的VGA股)

(跳转股惠普DV6 / DV7 DA0LX6MB6H1主代码转换成VGA ATI错误QUANTA_LX6_LX7份额直接在主Intel HD独立显卡运行)

(宏碁4745G交换机份额 - 4820T - 5745G - 5820T主代码转换成VGA ATI DA0ZQ9MB6C0份额故障直接运行在主Intel HD独立显卡)

( - 在主卡上的VGA芯片错误K43SD N12P芯片的代码转换成VGA NDIVIA份额的英特尔HD 3000直接运行单独切换华硕K53SV股)

(跳转股联想G460 LA-5751P的主要错误码芯片转换成VGA份额Ndivia直接在主Intel HD独立显卡运行)

(专业人员感动VGA惠普DV3份额 - 直接从主DM4 ATI VGA到VGA英特尔HD共享主代码:6050A2314301和6050A2371701)

( - :修订版D DAKL2AMB8D0 ATI 216-0772000直接从主HM55 ATI VGA到VGA英特尔HD Y560共享主代码专业人员移动VGA股联想Y460)

(传输CPU AMD A8-4555M份额宏碁V5-551G主要错误,当离开AMD芯片VGA DA0ZRPMB6C0主要216-0833002 REV C代码)

(专家举动索尼笔记本主板VPCCA - HM65 VPCCB MBX-239主代码MBX-240 MBX-241 MBX-249 MBX-250 MBX-273 MBX-276 MBX-229 VGA AMD芯片错误Y2 VPC转换成份额的英特尔HD 3000高清VGA 4000直接在主VGA)

(专家举动索尼笔记本主板MBX-SVE14 HM76主代码错误273 AMD转化为VGA VGA芯片集成Intel HD 4000上的主要VGA直接股)

戴尔:N4110-V3450,V3550-N5110,N4050-V1450-3420-2421,N5420-V3460,V3560 N5520-,V3400,3521-3421-5521-5421,3537-5537-3437-5437,计算机硬件纬度线等支持股权转让

惠普CQ43-HP430-HP431,DM4-DM3,4520s,G4,G6,4430s-4440s,的Elitebook线机 - 硬件支持的ProBook股权转让等...

宏碁:4740-4741-4743-4745-4750-4752,5745-5740-5742与E系列的Haswell酷睿i常春藤等..

东芝:C840-L840-M800 DABY3CMB8E0 REV E,L655,L850 C850 C855 - 英华DAKAR10F DAKAR10FG - HM77 6050A2491301-MB-A02和硬件支持线开关份额等..

华硕:K53,K55VD等.. X550cc
还有许多其他线路的硬件可以支持,我没有穿过的ACE可以脱机联系

网友(2016-11-05):
图纸有没有 分享下啊 楼主

网友:
B这么相近的BIOS型号竟然还不能用

网友:
可能就是BIOS资料坏了吧

网友:
我这也遇到一台,开关电压只有1.45v的,刷了这bios就好

网友:
BIOS试试,我的也是不加电

网友:
我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bios坏了。会出触发电压吗

网友J(2016-12-21):
楼主 能把图纸 也上传下吗  刚好修到   没找到图纸  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楼主 能把图纸 也上传下吗  刚好修到   没找到图纸  谢谢

上传了,自己想下载吧

SONY SVF153A1QT DAOHKDMB6DO.pdf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上传了,自己想下载吧

谢谢楼主   找到  已经  我这个是喇叭没声音耳机有声音的    换过声卡芯片已经好了  谢谢  楼主

网友:
索尼的修到的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