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12v和5v的反馈电路疑问

楼主(2016-10-02):
这里边的两个稳压管(ZD902和ZD903)和r927组成的电路的作用与r924和r925的作用是不是一样的?我见有的板子就没稳压管(ZD902和ZD903和R927)的电路

网友:
两个稳压管和电阻是保护电路.,取样电路是靠两组电阻分压电路来实现(R924 925 926 928)

网友A:
r926的阻值是多少?应该是2.4k吧,这样r926上的电压约为2.5伏。zd903,zd902是过压保护,当12伏高于14.5伏或5伏电压高于7.5伏时两个稳压二极管起作用。

网友:
一般不过压的时候 可以忽略这里

网友:
稳压二极管 后级过高 导通反馈到431

网友:
这个不太了解

网友B:
遇到输出不稳定的直接换431 和光耦  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输出不稳定的直接换431 和光耦  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请问431是哪个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r926的阻值是多少?应该是2.4k吧,这样r926上的电压约为2.5伏。zd903,zd902是过压保护,当12伏高于14.5伏或 ...

看了你们的解答,我理解了,谢谢你们,也谢谢您,不过我不太清楚这两个稳压管是如何过压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926的阻值是多少?应该是2.4k吧,这样r926上的电压约为2.5伏。zd903,zd902是过压保护,当12伏高于14.5伏或 ...

看了你们的解答,我理解了,谢谢你们,也谢谢您,不过就是不清楚这两个稳压管是如何过压保护的
这个电路在过压时,如何保护的?希望您能解答一下

网友C:
稳压管和电阻是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稳压管和电阻是保护电路

怎么个保护法?讲解一下,我就是不懂这个电路怎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