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S3反复开机掉电,重启,已修复

楼主(2016-10-02):
论坛下了这个机器BIOS,刷了不行,2个都刷还是不行,后来下了个技嘉h61m-ds2的,刷了主BIOS,开机显示了,然后系统自动更新了BIOS,可以了。希望大家遇到试试。
掉电

网友:
两型号的的板有啥区别查多出来的部分

网友A:
楼主是刷官网的才好?
xinzhew
应该还是坛子里下的,只是版本不同。
详情

网友:
事实证明官网的比论坛的可靠得多

网友:
所有接口都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刷官网的才好?
应该还是坛子里下的,只是版本不同。

网友:
系统还会自动更新buos?

网友:
系统自动更新了BIOS 把副的恢复了吧

网友:
我怎么刷都不行!

网友(2016-11-15):
楼主这样也可以吗,还没有试过,值得学习,今天也遇到一块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