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闲来无事,小修DLEE 2420 开机不显

楼主(2016-10-02):
国庆节,先给大家来两张裸照给大家爽爽这是修好拍的 DELL 2420  板号  11282-1 开机跑1.45左右不显按开关可关机  习惯性试一下外接果然  也 不  显,在次拔插内存果然还是不显。迅速拆出主板用疯抢吹一下显卡,果然还是不显,懒得查条件先三板斧先砍一砍,第一斧先刷个BIOS 果不其然 还是不显,察, 其他两斧凭经验感觉不像。反正人都去过节了也不忙查查条件吧,测全板电压除了集显 和独显 电压没有 其他都有 查PWROK APWROK正常 DRAMPWROK正常, SYS_PWROK 也有PLT_RST#也有 cpu复位懒得测 是平台复位经过两个电阻分压的,最主要是懒得找,集显供电是在跑马之后才会有,但是独显具体时序也不确定没去管他,直接掏出在迅维时买的神器,上打值卡测内存条件发现内存复位不正常。前面测的桥已经发出内存模块供电的PG了实测 u3701的第四脚正常 找内存复位的来源来源于Q3703实测都正常 为啥大家自己看 最后 附上原机BIOS  大家加加分 第一次发维修贴若有不对请大神指点或者删除。

 会员4017182元2022-11-24 10:44

Dell Inspiron 3420 vga 独显N13M-GS-S-A2 DV14 MLK DIS MB 11282-1 ok.rar

网友:
够细心,维修就是这样

网友:
你运气好,有电压却不亮的机子最不好修。

网友:
楼主要是仔细观察板子了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针脚腐蚀了啊。呵呵加分

网友:
楼主,你修好没测下独显的电压什么时候出吗/

网友:
维修就要心系的啊

网友:
楼主修得很细心,要是我早就干桥了!

网友:
针脚腐蚀了,连在一起了吧

网友:
进来 学习学习

ct4251809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厉害啊。。。。。。

ct4251809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直接掏出在迅维时买的神器,这个神器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维修思路正确 所以没有走弯路  加分了 鼓励发帖

网友:
拿到一张板 都要仔细观察 看有没有明显故障 处理好后基本修好  呵呵     本人修单板修的多。

网友:
胆大心细, 不错

网友:
会动理论就是强

网友:
内存复位脚腐蚀了

网友:
细心呀这都让你看见了

网友:
细心,波波不错

网友:
神器 怎么买的

网友:
内存槽进水

网友:
这些机器原机BIOS没什么鸟用了

网友:
兄弟们都用上显微镜了

网友:
楼主要是先观察一遍可能早秒了。

网友:
还是得看看清楚再动板子

网友:
没看清楚就去搞有时会扩大故障

网友:
维修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
内存脚居然有点受潮了

网友:
看来楼主不细心

网友:
先观察 再维修

网友:
这进水进的可真准,刚好在内存复位脚上

网友:
必须加分,原来是腐蚀了,

网友:
一开始没注意 发霉了,我一般修机器之前会整体看下有没有明显痕迹的

网友:
复位脚腐蚀了。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你这流程不错啊  我也这么干

网友:
内存槽子进水

网友:
这板子跟N4050这么像

网友:
电流多少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楼主还是很细心哦不然又要从南干到北

网友:
呀  我一般拿到板 先看看 有没有腐蚀的 地方  弄好在试试  不会电路 所以先看外观  修好不少呢 》

网友:
楼主那个是什么接口被腐蚀了?

网友:
成败在于细节,细心点总归是好的

网友:
虽然故障很直接,但是耐心还是好才能发现奥秘!

网友:
你上内存打值卡的时候没发现吗

网友:
针脚腐蚀 维修真的需要仔细

网友:
高手看来你的技术也可 以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示波器,抓波效果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