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主板所有SATA接口不可用秒杀一例

楼主(2016-10-02):
   今天朋友把家里的电脑搬过来,说是进不了系统,开机一看自检后定住,提示没有发现启动设备,进BIOS一看所有STAT选项都正常,但看不到SATA光驱与硬盘,恢复默认设置然并卵.想到H61主板BIOS爱出问题,先刷个BIOS看看.刚好手头有一块同型号的华硕P8H61 REV2.01的板子,直接编程器读出来刷进入装上主板,开机马上进系统了.

附上亮机BIOS:

网友:
写程序就好了,没有修过这样的。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 好奇葩

网友:
有时硬盘的时钟 也会出这样问题

网友:
bios 到导致的故障越来越多了

网友: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我上次也是这个问题刷BOIS好了

网友:
是啊,H61主板BIOS造成的问题各种奇怪故障.

这也算是维修经验贡献了,希望土豪们加点份啊.

网友:
现在BIOS坏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现在的板子bios都爱坏

网友:
没见过刷BIOS能搞定,SATA 不能用的,这回涨之势了

网友:
没有返修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