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是哪儿的问题

楼主(2016-10-02):
GA-780T-D3L一开始是不开机,开关针引脚哪儿的一个六角小MOS管烧了换了以后就跑E5上不上内存都一样,刷过BIOS 不行可能是哪儿

网友:
查下内存条件看看先    正常的话 就从前面开始往后查

网友:
E5内存的条件 查查

网友:
内存 的SM BUS   和SPD电压正常不

网友:
不好断定啊

网友:
AMD的CPU,你该考虑下,重装下U或换U试试。别老想着内存。有效无效请回复。

网友:
U换过不行]

网友:
今天遇到同样问题了不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