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10

楼主(2016-10-02):
独立显卡驱动一打就黑屏,禁用掉就可以,客户要独立显卡,换了个显卡,还是一样,唉

网友:
这个也有可能 是系统问题

网友:
那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会不会1驱动打错呢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多试几个版本的驱动,试试15年的驱动。有些机器就是,新版驱动会有问题,老版本是没问题的

网友:
先换系统 打原装驱动

网友:
安装过程不要打驱动

网友:
重置一下显存试一下!

网友:
显卡没有焊好

网友:
第一,考虑显卡问题第二,戴尔机器最好去官网下载对应驱动

网友:
官网驱动试过没?BIOS

网友:
BIOS刷过了吧,显卡的到供电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