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3 14 开机不显示 不插 内存报警

楼主(2016-10-02):
版号 NM-381 独立显卡 不插内存报警 插内存不报警不显示 BIOS 在论坛下了一个 刷了 一样 不显示

网友A:
各位老师给点思路 指点一下 怎么修

网友:
yoga的机器真难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老师给点思路 指点一下 怎么修

有图纸没,有图纸的话就慢慢查吧,没图纸随便搞几下,不行就退客人吧

网友:
有图纸没,有图纸的话就慢慢查吧,没图纸随便搞几下,不行就退客人吧

网友:
电流跑多少额 插不插内存电流一样不 说详细些额 亲 不然别人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
才刷了一个BIOS,楼主多刷几个吧,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我手上有一台一样的。。。故障也是跟你那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