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飞线背光IC,背光不亮,必杀!(严重掉点)

楼主(2016-10-02):
自我上次发了一篇二修各种毛病的小6后,其中背光IC的飞线最被朋友们所关注。后来有位同行朋友给我发了2个背光IC掉点的小6,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跟背光IC有关的元器件都被拆遍了!
小6背光iC最难飞的是C2脚,要挖很深!而且线头在C1脚下面,所以得把线埋进去再加绝缘绿油,再把线圈在表面固定好,把其他几个点飞上,用紫外线灯烤干。最后才能飞C1脚。 第一个搞定!
第二个要简单的多!
在显微镜下飞线其实很简单,需要镊子和烙铁配合好,焊上断线点后用绿油固化好,在用镊子绕一个线圈,这样有利于锡珠归位。小6背光通常是升压二极管烧了,很明显的烧坏痕迹,很多朋友看到后就更换了二极管,但是一装上去就又烧了!换几个烧几个!这是为什么呢?第一你的注意二级管的方向,它是有极性的,不要装反了。第二其实大多是因为升压电容短路了,导致负载过大烧坏了升压二极管。当然这个时候背光IC十有八九也都烧坏了!
我来说一下我自己修背光的完整思路:
首先我会先测量C1530有没有升压后的16V。如果有16V,那就短接FL2024(容易烧坏) 如果没有16V,我就会测量C1530的阻值,正常阻值是480左右,如果短路,再查看升压二极管是否烧坏,如果外观看不出来,那就打到二级管档,黑笔点二极管靠近CPU这边的1脚,红笔点另一端,正常阻值是190左右,这样就基本可以判断二极管是不是好的。如果二极管阻值正常,我会把背光的3个升压电容一个个的挑掉,如果3个挑了还短,那就直接更换背光IC,(运气好的话挑2个就可以排除短路了)再重新装上那3个升压电容,最少也要装2个哦,不可不装哦!!!通常拆了背光IC后我会打一遍底脚阻值,经过N次实战,此阻值绝对靠谱!!!手绘一份给兄弟们 另外,很多新手在拆靠近CPU的IC时候很害怕把CPU吹爆了,所以很容易导致掉点!我想说的是不要怂,就是干,干之前先加点油!温度和手工技巧要不停的去练习,大家一起加油吧!修苹果手机的朋友可以加我微信一起交流135514098

网友A:
写的很详细的教程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很详细的教程贴

谢谢版主加分

网友:
这技术真是不错   。

网友:
讲的详细啊,站一个啊

网友:
绝对干货  收藏 了

网友B:
埋线 是在掉的点边上  挖个线槽 把线放进去  ?苹果的板 好像表面看不到线的走向  楼主又是怎么知道掉点连的哪里呢

网友:
写得太好了,真不错,兄弟你是好样的

网友C:
这埋线能说一下嘛,感觉好厉害的绝招啊,要挖好深不是

网友:
这都是满满的干货啊

网友:
{:4_110:简直就是大神

网友:
技术好是一定的,更难得楼主写得这么详细,图文并茂,难得文字功夫,值得一赞

网友D:
很好的经验教程贴,希望楼主多发。以加分

网友:
不只是技术活还是细心活啊。

网友:
向高手致敬!学习了!

网友:
今天再看一遍,收获很多啊!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就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写的详细,学习了。

网友:
写的太好了,感谢......

网友:
楼主手工不是一般的号呀。。。

网友E:
这焊工,这耐心,这心理,也太强大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埋线 是在掉的点边上  挖个线槽 把线放进去  ?苹果的板 好像表面看不到线的走向  楼主又是怎么知道掉点连的 ...

用废板子刮出来 再刮好板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经验教程贴,希望楼主多发。以加分

感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埋线能说一下嘛,感觉好厉害的绝招啊,要挖好深不是

简单  先到废板子上刮出来  在到好板子上刮  这样就可以找到断了的线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焊工,这耐心,这心理,也太强大了吧

维修苹果手机  这种是常态哦  接触多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主基本功太牛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废板子刮出来 再刮好板子的

看来还是得有存货才行啊    坏板得备一堆

网友G:
就问一个问题,返修率高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问一个问题,返修率高不高?

不高     。。。。。。。

网友:
好帖,看了一遍还想看第二遍。 一直觉得修手机 手工是第一。

网友:
这个让新手受益匪浅,苹果板上的IC小。掉点儿了。补起来太费事儿了。。

网友H:
牛逼,飞的一手好线

网友:
用风枪干灯控的都是傻逼。

网友:
引用 网友H:
牛逼,飞的一手好线

的确飞线很厉害

网友:
看君一贴,受益匪浅

网友:
膜拜啊,大神。啥时候能学到你这种程度就好了

网友:
眼睛会瞎

网友:
大神写技术帖子都是出神入化 万分精彩 处理焊盘是个麻烦事情 默默学习中

网友:
高手来自民间

网友:
高手,技术太神了,向你学习

网友:
这技术牛的一塌糊涂

网友:
楼主修苹果那是一级棒呀

网友:
那么小的焊点,还飞线补焊点,真是厉害呀

网友:
老厉害了,功夫到家了

网友:
讲的详细啊,赞一个啊

网友:
讲的详细啊,赞二个啊

网友:
讲的详细啊,站三个啊

网友:
楼主讲的详细啊,站四个啊
ZérO
哈哈 谢谢你的支持
详情

网友:
苹果啊 用的人真是牛 修的人更是牛啊

网友:
看的不是很懂

网友:
楼主技术太好了

网友:
写清楚明了,手工也是大大的好··学习了

网友:
好手工 佩服啊

网友:
步骤很详细

网友:
又学到一招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