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电池,可调电源会自动掉电,然后电池输出。接着电池没 ...
插电池,可调电源会自动掉电,然后电池输出。接着电池没没电。。。

楼主(2016-10-02):
插电池,可调电源会自动掉电,然后电池输出。接着电池没没电。。。
这样的情况,首先想到了充电芯片
查充电芯片的哪里呢?电池检测,电池电压?
芯片
掉电

网友:
保护隔离问题

网友:
可调电源自动掉电。。。什么意思?看电流无跳变了吗?肯定先查下公共点,一般充电芯片也是控制公共点的产生的。。

网友:
我有一个遇到的机子 在系统里用适配器的话没事,但拔出适配器之后用电池就死机了 ,你看一下你的机子是隔离电路不过还是BOI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