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如何把万用表,改动下成不自动关机?

楼主(2016-10-02):
请教下,如何把万用表,改动下成不自动关机?
有朋友做过么?动哪里?

网友:
这个要开万能表用的方案才可以了,芯片手册相关设定的

网友:
这个 楼主学到也教教我吧

网友:
直接买不会自动关机的万用表不就行了,又不贵才几十块钱。

网友:
没弄过这玩意

网友:
这个好像可以设置,这里谈维修技术,不要想这个问题没意思的,,想省电现在万用表有一种两个7电池的表,找那种表就行了,电池好找,

网友:
万用表自动关机电路基本都是一样的,,,有差不多

网友:
你去万用表的图纸 慢慢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