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EE 自动开机求助、

楼主(2016-10-02):
一台HASEE 板号;6-71-W6500-D03有时接电就开机,有时又正常,有时自动关机,查都正常,现无从下手求高手指点
板号

网友:
换个COMS电池试试

网友:
很好奇你查了啥。。。你要在自动触发的时候去量,量下开关脚的电压,EC到桥的触发信号,RTC电路,你进过BIOS保存过时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