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ASUS小本

楼主(2016-10-02):
ASUS Eee pc900   不触发。
1,插上电源 待机 0.01 没有大短路。 捡不到死鱼,还是老老实实拆开。公共端12V 正常。电源适配器本来就是12V供电,系统供电芯片是RT8203.
测得 WIN 12V  EN 11V  线性LDO5 LDO3 正常。再测 ON3 ON5 无电压 。找了下没有图纸,下点位图。要分呀。ON3 ON5 来自EC,  那就查查EC呗!一测果然是EC问题 AVCC  无电压。既然线性正常 怎么没有EC供电 。原来这机EC 不是线性供给EC 的 。如图 这个被我干掉的 5脚稳压器 UP7714 线性5V 转3V 再给EC 供电。 1脚和3脚有5V  4脚输出端OV 看来问题就这个了。 这个少用找半天没有找到。 客户又催着要 ,想想不就是要EC 3。3v 供电吗? 既然线性LDO3 正常输出3.3v 。这不是现存的吗?直接飞给EC行不行呢? 说干就干  如图把UP7714焊掉。从RT8203 LDO3 飞线到 EC  AVCC . 当然飞之前 测了UP7714 输出脚 4脚对地阻值 400。才飞的线,飞好通电测下。ON3 ON5 有啦!  3V 5V  也出来啦! 开机 一切正常 。

君亚电子 -2

网友A:
楼主不是没图纸吗?哪里来的图纸啊?

网友:
分析得很好

网友:
那个是 在咱们论坛下的 UP7714 的资料呀

网友:
UP7714和UP7707用的不算少

网友:
这机子修得可以,思路很清楚

网友:
ASUS的电路设计还是这么的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没图纸吗?哪里来的图纸啊?

那个图纸就是rt8203单个芯片的图纸

网友:
周大哥厉害啊!学习

网友:
华硕的狠多EC供电是转换的

网友:
本来有 LDO 他不用 ,他搞个7714 转变

网友B:
无图修的可以,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无图修的可以,加分

靠,手贱点错了,楼主对不起,你哪天发帖子,我多给你加。真是对不起,

网友:
好老的机器了,不错

网友:
华硕的设计还是挺有意思的

网友:
这样也行 楼主真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靠,手贱点错了,楼主对不起,你哪天发帖子,我多给你加。真是对不起,

没关系, 我发贴 比较少平时没有时间。这几天11长假 返尔比较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