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A22350B不开机

楼主(2016-10-02):
真的很悲催   本来生意就不好   好不容易接了个三星显示器   以为是送钱的  结果悲剧了   求高手帮忙
本来客户拿来一个三星s22a350b显示器    提示没有信号    维修的 都懂的   我也懂    可是刷了坛里几个程序后  直接不上电了    刷会原来备份的  也不上电
前前后后刷了差不多10  次 都是不上电     请教高手   这是怎么个情况   原来只是提示无信号输入    但是刷完后  把原来的  刷回去   为什么也不上电   刷程序  还是会刷的

网友:
看下有没掉件

网友:
用放大镜检查过了   针脚也从新加焊了

网友:
白屏才可以刷bios的   刷了十几个 我也是醉了  可能是掉件了

网友:
应该是bios芯片坏了换个芯片刷试试不行就换bios机刷吧1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刷下

网友:
程序可能不对,备份可能有问题

网友:
你拆下来刷的?

网友:
24芯片 也刷清

网友:
这显示器程序坏的多,不过听起来怎么楼主是拆下来刷程序的。

网友:
没图纸不好搞

网友:
重新再下载个程序

网友:
有可能是芯片坏了,换一个试试